楼主(2017-12-20):
炉体上安装的热电偶需要每年检定吗?

网友A:
是的,为了保证安全!!!

网友B:
按规程规定:热电偶的检定周期一般为半年,特殊情况下可根据使用条件来确定。

网友C:
必须要年检,建立设备台账

网友D:
能做到定期检测是最好的,一般都是用到坏了就换

楼主:
好多高炉炉体上的热电偶,一旦拆下再安装,损坏几率较大

网友E:
最为计量器具,需要年检。但作为传感器有必要吗?因为这个传感器安装在要害部位,需要保持测试精准,可以年检,但就是一种监控传感器,有问题就换,没必要年检。折腾。

还是看看企业标准吧。要求检再检。

网友F:
回复 楼主:
在窑体上安装的热电偶,使用温度1600度,拆下了,温差那么大,一下子就断了,几千块钱就没了
基本上就是到了时间直接更换标签,有异常了检查、维修或者更换,平时没动过

楼主:
大部分做的和7楼是一样的

网友G:
计量管理的方式已发生很大变化了。。。

网友H:
定期检验几乎没有意义,我们以前有种炉子, 对温度准确度很高, 热电偶别说用一年,质量差的可能几天就坏了,也不能天天去检验,一般从设计上是这么防范的

一是前提是新的是检验过的标准的;二是每个点同时有两支热电偶,两个点的温差超过10度就报警, 两支热电偶同时坏并且温差很接近的概率很低吧;三是不同的点温度也不应该相差过大;就是这样仍然怀疑温度不准的话,一般就是换新的。也不去什么检验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