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0):
已通讯上,但组态王输入数据与PLC数据为什不一致?数据格式均位浮点数

网友A:
PLC中的地址有没有别的程序对他进行操作
可以将PLC中的程序简化,用个小程序测试下

网友B:
是不是有通信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在做测试,组态软件上输入1,触摸屏只显示***** 在线PLC显示8.608878E+09

楼主:
触摸屏上输入数据,组态上马上显示为0.谢谢大侠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小程序在做测试,组态软件上输入1,触摸屏只显示***** 在线PLC显示8.608878E+09,走的是以太网。谢谢指点

网友D:
看一下起始地址是不是异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的是施耐德 SoMochine Basie PLC数据为址为MF22 组态王为40023。起始地址如何检查?本人新手,麻烦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测试程序,前面只用了,M0到吗M10,数据地址用了W15,其后为MF22 FM30,MF38,MF42,MF50.就这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测试程序,前面只用了,M0到M10,数据地址用了W15,其后为MF22 FM30,MF38,MF42,MF50.就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