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0):
这是一个DC24V小风扇,整个风扇如图

该风扇旁边有个小电路板,电路板就三部分组成,一个是上面的元件,一个是整流桥,另一个是470uF35V的电容

在红色元件有两根进线,标的是L,N。理论应该是220V进线吧,而电容后面是“+ - ”然后直接接到风扇上了,这应该是12V输出吧!

这元件感觉不像是变压器,我不敢直接通220V电试风扇,于是将小电路板拆出来,然后再L,N两线通220V电,再用万用表测“+,-”两端,测出是40V,我马上把电源拔掉,这时发现电容很烫,不过应该没烧坏。请问懂电子的大神这是不是12V交流电转12V直流的电路?还有那个红色元件是什么,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呵呵;明明风扇上电压标的很清楚:DC12V,非要往AC220V上想!

网友B:
电容,电容,是多大的,图看不清

网友C:
交流12V吧然后在转成直流12V,这就是一个全桥整流电路,另外楼主标的好像是压敏电阻

网友D:
是电容,下面有丝印,拔拉开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我问的是红色的W-F 335K HF200V.G这个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哥,我问的是红色的W-F 335K HF200V.G这个元件

网友E:
200v3.3uf电容,这要看在电路中的接法,串在电路中起降压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明明风扇上电压标的很清楚:DC12V,非要往AC220V上想!
大神见笑啦,我是我见识少,以前见到L,N都认为是220V交流电,是不是只要交流电不管多少V都可以这样标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降压电容

网友F:
是电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哥,我问的是红色的W-F 335K HF200V.G这个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有这种东西?是可以将220V电降到12V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串在电路中,一开始我猜是变压器,但看电路不像,所以想不出是什么,作用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当时将风扇拆了后通220V电,然后测出输出是40V,拔掉电后发现并在输出上的470uf35v电容发烫,是不是因为没有负载,所以电容一直充电的原因呢?

网友H:
     单相220V交流电经过电容(图中红色原件3.3UF/200V)降压后,再经过二极管整流和滤波电容滤波来获得直流电源供给风扇工作。像这种电源一般用在对电源要求不高的场合,比如充电手电灯的充电电路大都是这种电路。

网友D:
这个我可以这样和你说,由于你这个是直流12V,我没有看清所有结构,但电容降压是肯定的。它就是220V通过电容降压,再经过整流桥和电解转换成直流24V.不过你这电容耐压有些小,应该400V耐压,元件质量缩水了!
我曾经做过这样实验:我用110V的轴流风机,如果用220V要串一个耐压400V2uF左右的电容!这时候你不接轴流风机时,你测得的空载电压还是220V!不用怕!你接上110V轴流风机转起来再测时,它就会测出110V了,同理,你接上50V的轴流风机再测,就是50V了!不用稳压管,因为没有必要,下次你要是有一个110V 的轴流风机,你可以式式!
110V的手电钻由于功率较大,用电容不行。我用过串一个1N5408的二极管,就能使小日本的110V手电钻正常工作!我说过,空载测还是220V接上110V的用电设备就变成110V了,明白了吗?我经常把110V的轴流风机串一个400V2uF的电容接到220V上使用!这个电容用风扇起动电容就可以! 也可以用2到4uF.不能再大!谢谢共同探讨!

网友I:
那是个电容,LN应该是12V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给风扇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特别是17楼的兄弟,我刚才接用了220V电接了风扇运行,确实是能正常工作了,滤电容也没发热了。也很感谢本论坛,很多不懂的东西在这里提问都能得到答复,还可以学习别的大神们的经验分享。

网友J:
电容啊 电阻电容降压之后整流吧

网友K:
电容是肯定的
这里直接上AC220V就不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现在用220V接电运行了10来分钟都没事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L:
估计楼主的电子技能有点欠缺,你的那块板就是电容降压整流板,供电给你的小风扇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的,我没什么电子基础,一看到电子电路就头晕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可以这样和你说,由于你这个是直流12V,我没有看清所有结构,但电容降压是肯定的。它就是220V通过电容降压,再经过整流桥和电解转换成直流24V.不过你这电容耐压有些小,应该400V耐压,元件质量缩水了!
我曾经做过这样实验:我用110V的轴流风机,如果用220V要串一个耐压400V2uF左右的电容!这时候你不接轴流风机时,你测得的空载电压还是220V!不用怕!你接上110V轴流风机转起来再测时,它就会测出110V了,同理,你接上50V的轴流风机再测,就是50V了!不用稳压管,因为没有必要,下次你要是有一个110V 的轴流风机,你可以式式!
110V的手电钻由于功率较大,用电容不行。我用过串一个1N5408的二极管,就能使小日本的110V手电钻正常工作!我说过,空载测还是220V接上110V的用电设备就变成110V了,明白了吗?我经常把110V的轴流风机串一个400V2uF的电容接到220V上使用!这个电容用风扇起动电容就可以! 也可以用2到4uF.不能再大!谢谢共同探讨!
经实践过的,谢谢分享!

网友N:
回复 楼主:
安规电容

网友D:
可能有人会问了:加个二级管不成直流了吗?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加滤波,还有一定的交流成份,加上这个电钻是碳刷式的,完全能工作,只是考虑一个功率问题!

网友O:
回复 楼主:
是电容3.3uf/200v。

网友P:
回复 网友J:
是的小家电用这个电路的很多

网友Q(2018-01-20):
那个是电容,阻容降压电路

网友R:
17楼师傅详细说了,电容降压,整流虑波后给12v风扇供电,不过这种电路不可靠,节约成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