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0):
钢铁企业电气设备用哪种品牌断路器较多?

网友A:
估计是西门子,施耐德之类的

网友B:
我们这施耐德较多一些。其次是正泰。

楼主:
只考虑产品寿命、可靠性因素,用哪种较多?

网友C:
说实在的,按照维修的角度考虑买施耐德西门子的产品,按照采购的考虑支持买国产的产品,国产的基本上都差不多,德力西的比较差了,最后考虑!

网友C:
如果楼主是搞维修的,建议考虑买纯正的施耐德的产品,故障率相对的低,这样的情况下工作轻松一些!

网友D:
应该是西门子和斯耐德的比较多,不过国产的人民电器、上海电气啥的也会有。其实钢铁厂这样的环境如果没有专门的电气室,买国产的感觉更耐操,性价比还是可以。

网友E:
这个还分什么行业用什么品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分什么行业用什么品牌?
行业/企业/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品牌供应商

网友G:
一般还是施耐德的开关质量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