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0):
用户拿来时,故障没有描绘清楚!说是上电有屏显,但不工作,就在也没问出别的了。先测一下主回路,并没有发现异常!
但是上电竟然跳闸!细心检查每一个主回路也没发现问题,电源驱动板也正常。分析只能是接角器触点粘上了,因为没有查出别的原因,一查,果然是触点粘上了。那么开始为什么没去怀疑呢?原因是因为客户反应的不全面,主回路又没查出故障!就上电了!但为什么客户那没跳闸呢?原因是客户那的工频用闸很大,所以没跳,但应该报故障等!我们维修用电所有的空气开关都用的小,所以,出现跳闸!接触器粘连了,电源直接给电解和整机供电,负荷很大!所以,维修时一定问个明白,维修者有时想不到的时候很多,又比如:过去我修过一台机子,一上电就跳闸,反复查也测查出故障!主回路检测是完好的,最后我只好拆下一体化IGBT故障才显露:原来是一体化IGBT的直流输入处,在正负极之间,由于粉尘所致,把正负极的电路板打出一首糊沟沟,不上电时没不出来短路,上电后,马上正负极顺着碳化了的沟沟打火引起短路跳闸!正好看不见!前面有IGBT挡着,后面有电路板档着,只有拆下来才能看见这条沟!打火就相当于短路,因为电路板糊了就是导电体存在!引以为业械,维修一定要细心!事半功倍!
接触器粘连是一个很常见故障,只是一时没有想到而已!

网友A:
还好,整流桥和滤波电容没爆,算万万幸!

网友B:
这下赚钱了,大功率的。

网友C:
细节决定出路,楼主分析问题思路清晰。

网友D:
如果只是接触器触点粘连,能通上电就能正常工作,客户怎么说不工作呢?

网友E:
接触器粘连,整流器电容没有爆也真厉害,那个充电电流真的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他们说的不清楚

网友F:
这么大功率的变频器故障现象客户介绍的模糊不清,也够大意的

网友G:
其实很少有客户送修时都能把 故障说得很清楚的,最多就是显示有没有,炸还是没炸;所以维修时还是要安正常步骤来检查,特别是主回路要认真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嗯,时间长了把这个检修环节忘了,测了主回路。就是没想着接触器是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