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2PN/DP 程序模拟运行可以,写入PLC后不运行

楼主(2017-12-21):
正在使用的PLC是S7-300-2PN/DP,运行中出现些设备故障,对程序做了些小的改动,但程序写进去后不能运行,模拟运行可以。以前的程序是输入信号直接和输出信号异或运算,现在添加了一个时间延时,就不行了

网友A:
在plc运行时用软件连接plc监视,看程序哪里出问题或者停在哪里了,这样很简单就可以找到问题了

网友B:
PLC的CPU的版本是否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线监控也是这个样子,没有输出Q8.0。离线模拟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的CPU的版本是否低?
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动作,和CPU版本没什么关系的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下输出点亮不亮呢?要不再可以写个小程序单独测试Q8.0啊?看到底是不是这个点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写成其他方式的程序正常,输出点没问题的

网友C:
重复调用的块中不能出现绝对地址,否则就会出现错误,你需要在fc和fb的in_out或者fb的stat变量建立变量,数据类型为timer。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再试试
使用三菱的PLC时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最后更改了控制方式解决的,具体什么原因也不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