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数据显示求助

楼主(2017-12-21):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把PLC的一个数据 通过外围的LED数码管读出来显示在 LED数码管上

网友A:
你应当先搞清你的外部数码管支持的数据来源方式;

网友B:
把PLC的数据读出输入LED驱动单片机?或者有个仪表带LED显示总线通讯与PLC通讯?

网友C:
三菱的作为人家的从站??上位机是欧系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想把显示在触摸屏上的一个生产长度值 双字数值 显示到外面的LED数码管上 触摸屏上太小了 放在更醒目的位置,
了解一下有的是 加了一个cclink 输出模块 接到8421 那种数码管 我这个现场有 232 和以太网口模块 请问高雅如果用以太网口 PLC内部肯定要编程处理吧 该怎么做

网友C:
这个你看一下支持MODBUS TCP协议没有,支持就直接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