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1):
再说脉冲端子的电压、电流测量

一、六路脉冲电压、电流均接近
驱动电路采用六路独立的驱动电源,而+15V和-8V电源电压均接近,故测量值也接近一致。
二、每三路的电压、电流值相接近
图1 由四路电源供电驱动电路
如图所示。U+、V+、W+三路脉冲的信号回路无法共地,故采用三路独立供电电源;而U-、V-、W-因信号地共N端,因而可共用一路驱动电源+15V4、-8V4。
显而易见,相对于其它脉冲端,GX\AN脉冲的负电流值约大于前者的2倍。
如此可得到下述的检测结果:
1、U+、V+、W+等上三路脉冲端静态负电流值相接近,但均偏小;U-、V-、W-等下三路脉冲端静态负电流偏相接近,但均偏大,这是因为下三路驱动电路共用一路供电电源的原因。
2、脉冲端动态电流值上三路较大,均接近;而下三路较小,也接近。
3、对于静态负电流值较大者,动态正的信号幅度当然较小一些,或者动态电流电压值竟然为零值。正常还是反常?
答案是静态负电流值愈大,动态正信号值会愈小,这是动态时正、负能量互相抵消的缘故。为零值,说明正、负能量处于均衡的态势,恰恰说明已经有了充足的正能量。
如某机型,测量静态负电流值约200mA,测量动态电压电流值为零值,说明其中暗藏的正能量和负能量达到了势均力敌的态势,零值是正常的。
4、对于脉冲端电流的测量虽然比单纯的电压或波形测量更具意义(对于电阻变值和晶体管老化的检测有其价值),但其实对IGBT的开通和判断,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电源电路中两只电容动态的充、放电能力。因而检测两只电容的交流内阻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步骤。
三、其中四路脉冲端电流值接近,但上三路中有两路偏大
部分机型,在U\V\W输出端采用串接毫欧级电阻的方法(由A7840配合),取出输出电流检测信号,A7840的供电,取自U+\V+\W+脉冲电路的驱动电源。有三路电流检测时,上三路静态负电流值均高于下三路静态值。有两路电流检测电路时,出现如题所述的现象。
图2 驱动电源也为输出电流检测电路供电
如图2所示,GU\EU脉冲端的静态负电流(即流过Q2的电流或Z1两端的电流),比之其它脉冲电路,多了A7840这一个支路,致使静态负电流值约为其它电路的2倍以上。
四、由设计造成的人为偏差
图3 由设计造成的人为偏差
由图可知,上三路脉冲端的静态测量值是接近的,没有问号。而下三路,有两种测量结果。总起来看,六路脉冲电路,计三种测量结果,而其测量值有较大悬殊。一般而言,貌似六路脉冲电路的动、静态电压、电流值的一致性越小越好,而该电路则打破了此一般性认识,导致了三种人为偏差,目的何在?问设计员吧。
五、一路供电电源的驱动电路
图4 一路供电电源的驱动电路
仍然是看图说话。本例电路,其U-/V-/W-驱动电路,静态时的芯片供电为17V,脉冲端静态电压为0V;其U+/V+/WC驱动电路的芯片供电和脉冲端俱为0V,仅在正常的动态,可测得U+/V+/WC驱动电路的芯片供电约为15V左右,六路脉冲端的动态电压值均为7.5V左右,而动态脉冲电流值较大,大约为15V/68Ω的一半左右。

因时间关系,在此例举了部分驱动电路的类型,和其脉冲端的电压、电流值测量情况。检修者可对此做出预判:测量值的大小和有无,和电路结构和类型有关,正常与否,得自己做到心中有数才行。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7年12月21日

网友A:
老师手资料我都珍藏,谢谢老师!

网友B:
我也珍藏老师的资料,谢谢老师

网友C:
咸老师的帖子太好了,就是图片的清晰度再高点就完美了。

网友D:
感谢,分析到位

网友E:
赞一个,看了楼主分享的很多资料,主要是围绕变频方面的知识,虽然自己不搞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维修一块,但也看得出分享的知识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并总结的精华,也看得出论坛不少坛友都能在楼主这或多或少的学习到相关知识,打心里的佩服楼主的分享大爱精神。

网友F:
分析到位 收藏一下

网友G:
哪天修变频器可以参考,谢谢楼主!

网友H:
我们的一个菜接线的,把脉冲端子接了电磁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