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1):
现有设备有压力传感器dp -101-ht,plc为fx1n的plc,不知道怎么接线?图上接负载是什么?

网友A:
查PLC资料,按npn电路接,不支持加转换。

网友B:
呵呵;负载是当你用NPN输出去驱动外部负载时用,比如你可以用输出带一个DC24V的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是否要加模拟量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非常感谢!

网友C:
你这个是开关量输出,不用加模拟量模块,不多的话可以直接用PLC的24v电源,输出一和二直接接到PLC输入X端,用开关电源的话需要将开关电源OV与PLC的COM公共端连接

网友D:
你这个就是一路数字量输出:棕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接PLC的输入X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白色的也接x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有一台机要接10个这样的压力传感器,我也是第一次用,主要是检测吸盘的的吸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果多且有10个,是不是只好接外部dc24v电源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大师细心讲解!

网友E:
如果你这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量信号就需要加模拟量模块
要是输出的只是开关信号就不需要,只要接输入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个传感器输出的是开关信号,有2点,用不到模拟量。
因为PLC已经忘记了输入形式,查看它的资料吧。
不确定就用个继电器过度。

网友F:
如果传感器比较多,加个中继过渡一下。比较简洁

网友G:
PLC也要看具体的地址和输入形式,PLC的说明书里面有讲解的地方。

网友H(2021-05-17):
回复 楼主:
这是什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