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沃5.5KW上电报ER17

楼主(2017-12-21):
(无正文)

楼主:
上电直接报ER17,复位继电器会动作,显示几乎不变化,难得会有跳转瞬间,没半秒时间,扔是报警状态

网友A:
电流检测有问题了。

网友B:
我在一个软件上没查到这个ER17故障,只有ERR17故障代码,报警内容是 读写故障。你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