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1):
三菱FX3U-485-ADP-MB与一个台达VFD-M变频器通讯及三个数值电流表(支持RS485通讯)进行MODBUS通讯  我需要实现以下两个功能,想咨询一下,具体怎么写这个程序?第一次搞这个东西,看说明书看了三遍,看到后面那些什么功能代码、子代码什么的,看不懂啊!或者有什么好的资料推荐一下     主要就是说怎么实现与变频器通讯,与电流表通讯!谢谢

1,三菱FX3U-485-ADP-MB与一个台达VFD-M变频器通讯主要是想通过通讯实现对变频器启动停止等简单控制通讯;

2,三菱FX3U-485-ADP-MB与三个电流表通讯是主要想通过通讯能将电流数值显示到触摸屏上。

网友A:
你想问什么?三菱的官网可以下载很多资料,资料里面有范例程序,你可以照着打进软件中,再根据参数进行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FX3U-485-ADP-MB与一个台达VFD-M变频器通讯及三个数值电流表(支持RS485通讯)进行MODBUS通讯  我需要实现以下两个功能,想咨询一下,具体怎么写这个程序?第一次搞这个东西,看说明书看了三遍,看到后面那些什么功能代码、子代码什么的,看不懂啊!或者有什么好的资料推荐一下     主要就是说怎么实现与变频器通讯,与电流表通讯!谢谢

1,三菱FX3U-485-ADP-MB与一个台达VFD-M变频器通讯主要是想通过通讯实现对变频器启动停止等简单控制通讯;

2,三菱FX3U-485-ADP-MB与三个电流表通讯是主要想通过通讯能将电流数值显示到触摸屏上。

问题解决了吗?其实你使用FX3U-485ADP-MB的话,手册上是有案例的,可以参考!如果需要代写程序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