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1):
  如图红圈所示的西门子G120型变频器面板上的通讯口,这个通讯口与PC机相连的线的型号是什么呢,通过这个通讯口可以用博途变频器相关软件调试变频器。

网友A:
不就是mini  usb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mini  usb么
原来是mini usb线啊,了解了,谢谢

网友B:
也有人叫T口的USB线

网友C:
威纶通上面到处都是呀,MINI的USB口,很好用的,不过听说也容易坏。。。。

网友D:
市面上买的怕干扰,只要启动运行,就掉线。西门子订货号的我没试过,据说还行。不会掉线。我还没试。这个订货号在网上可以查到吧?

网友E:
用老式的mp3数据线就可以,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