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1):
在家里没有三相电的情况下,怎么来维修三相力矩电机控制器?希望大侠帮忙提供方法,在下先谢了!!!

网友A:
给出控制器的图片,图纸,还有故障原因,大家可以帮你探讨一下,你就直接问,很多人都不知你说什么,有些知道的也不想鸟你

网友B:
力矩控制器的控制部分是一个380v的变压器变压

楼主:
一个三无产品,30A力矩电机控制器,见下面图片,故障:无输出。测量三个晶闸管是好的,因家里没有三相电,不知道怎么来维修

楼主:
谁能提供这种控制器的图纸,不胜感激!

网友C:
论坛里好象咸老师发过这样的文章。

网友D:
这个图纸,自己下功夫测绘一下就可以了。以前维修的时候,可控硅买的国产的,绝缘不够,一上电就炸,百思不得其解,连续炸了4个。后来无意把国产的和进口的对比一下,竟然是绝缘阻值低,挺无语的。

网友E:
我经常用的是国产先锋这个牌子的,操作面板和你的一样,主机有点不同,很稳定啊,本地很多收卷控制用的都没出现过问题,反而以前自耦变压器的那种价格贵体积大的出问题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咸老师发表的和这个不一样的

网友F:
变压器初级好像是380V,用个控制变压器自耦接法把220V升到380V,然后基本可以修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相一相的来维修,是吗?我是搞电子维修的,头一次接触三相设备(帮朋友维修)。望给予指导家里没三相电,怎么来维修,谢谢了!

网友G:
LM324+光耦,三路一致,加电源,没啥了,好修。
自己琢磨吧

楼主(2018-11-18):
现在是A、B相与C相不平衡,最小点,A和B相70V,C相为零。三相控制电路同点电压都差不多,不知何故,请给予指导。谢谢了!自己画了图如下:

网友H:
请问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I:
换一下可控硅位置试试 前一段修了一个 是可控硅问题

网友J(2019-01-01):
搞一个变压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K:
这种都淘汰了的东西 不修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