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2):
我有一个磨床的电磁吸盘直流110v的,现在把吸盘的插头拔下来,然后打开磁盘吸合按钮测量输出电压是505v,要是接好吸盘打开磁盘吸合按钮保险就烧掉,哪位大神知道是哪里出的毛病?拆下磨床吸盘控制器发现这是一个单向可控硅半波整流电路负载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我现在的疑问是这样的电路带感性负载和空载时测量电流一样吗?输出电流如果大了,是不是触发电路有问题,哪里坏了?

网友A:
可先检查电磁吸盘绝缘情况。

网友B:
首先检查吸盘的电阻值,其次检查控制器,我们这用的很多

楼主:
阻值应该是多少?控制器在不接吸盘时是507v,在续流二极管之后,这样对吗?

网友C:
有可能是绝缘问题,对机壳短路!

网友D:
电磁吸盘的电阻、对地电阻都有测量没有哇??

网友E: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F:
110V的供电,空载能到505V?这是不是不对了?空载电压太高了。

网友G:
电流过大有可能 磁盘线圈出现了短路现象 。

网友H:
先判断控制器,接个灯泡假负载,初步试一下?电磁吸盘直流电阻名牌上会有,估计4百欧左右,还可以根据保险初略计算啊

楼主:
磁盘是感性负载,灯泡是阻性负载,能代替吗?我现在是510v带灯泡能行吗?

网友G:
怎么会出现501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