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2):
接到一个电话,这时是周五下午6点多,让看一下微信照片,空调机坏了。

根据这三张照片,你会想到什么,首先问他什么问题,以确认你的判断?

说话就年底了,分享一下快乐,持续三天更新到最后问题解决。

补充:客户--使用设备,厂家--生产设备,维修--维保单位,我--就是我
照片是客户发给维保,维保再转发给我,这三种照片是最原始照片,根据这三张照片,我问了维保几个问题,决定暂时不去现场,待周一再说。

网友A:
看不懂你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B:
通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要表达的意思
没关系,慢慢看,会有结论的
但查找过程应该懂的
问题解决了还带悬赏也看不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问题?
这个明眼就能看到(图1)
不在现场,通过图片先查询什么?

网友C:
我投降,这些东西我都认不全

网友D:
查询连线,端口,通讯参数。在用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投降,这些东西我都认不全
第三图我现在也不太清楚是什么,后来到现场看似是温控,维保说是控制xx比例阀开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询连线,端口,通讯参数。在用的设备。
肯定是在用设备,CPU都停产5-6年了,这个厂家全国有名,相信不会用停产产品的
设备后来了解用了有7-8年。
看照片不会问这些问题。

网友E:
直流电源挂了,恭喜先

网友F:
楼主这是欧姆龙的PLC!看着图片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电源挂了,恭喜先
为神马说直流电源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是欧姆龙的PLC!看着图片像
就是,CPU是CJ1G-CPU44H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电源挂了,恭喜先
为神马说直流电源挂了?
因为PLC的灯都没有亮啊?

网友G:
电源指示灯也没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指示灯也没亮!
OK 问维保的问题就是电源供电问题
客户回复,电源模块指示灯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电源挂了,恭喜先
为神马说直流电源挂了?
因为PLC的灯都没有亮啊?
14楼的问题是先问的
你这个问题(CPU)是我问的第二个问题
维保传过来一张模糊的照片,显示comm灯亮,再问是闪,其余不亮。
如果说直流电源----内部通路的直流尚可理解。

网友H:
第三个图我看到了西门子的点火控制器,估计这个是锅炉的控制系统,那个阀门控制器是控制风门开度的(图片比较模糊,不确定)

网友D:
双良的系统 估计是。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右边这个吧,没注意它做什么用,左边亮的后边还有照片。

没注意还有西门子的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良的系统 估计是。
同行,远大的

网友I:
通讯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通讯没有问题吧
这时不会考虑通讯问题。
请看纪实(2)

网友F:
这个不是通讯问题,看报警信息提示时间设置错误,是不是程序或者设置有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通讯是中断了
报警的大意就是与主机(host)连接超时
这屏一显示这信息就查有关通讯好了。

网友J:
你是哪个单位的没说清楚,是属于生产厂家,还是维保单位,还是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是哪个单位的没说清楚,是属于生产厂家,还是维保单位,还是客户?
都不是,我就是我。

楼主:
回复 网友J:
都不是

网友J:
回复 楼主:
都不是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让你去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朋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