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温控表

楼主(2017-12-22):
欧姆龙e5cc 温控表,tune闪烁怎么解决?
还有设定值与实际值相差大怎么解决?比如设定150度,有时它实际值会到170度。

网友A:
温度偏差可以修正,具体看下说明书

网友B:
tune闪烁----查资料便知
设定150度,有时它实际值会到170度----失控啦,或许是tune闪烁造成。

网友C:
有可能你设定150,温度到了停止加热,但加热管还能继续热一会,温度会再上升点的,几个动作后稍微接近设定值……

网友D:
你的温控表有没有自整定或自动调节功能啊?让它自整定的话那肯定不会偏差那么大。

网友E:
你这个情况一看就是控制模式有些问题,温控器最常见的两种控制模式,
1  ON/OFF模式,就是加热时你设定150度,温控器会等到温控器显示150度时才会断开控制,但此时加热器温度还有上升的趋势,所以你会看到温控器显示的温度还会一直增加。温度上下波动会很大。一般用温控器的很少用这种模式。
2PID控制模式,比如你设定150度,温控器自己计算,等到快150度时就已经断开了控制,温度上下波动不大,最总会稳定到150度,现在用这种控制方式的多一些

网友B:
哈哈 看下资料多好

提问题前,先回顾自己做了什么。

网友F:
整定好了就好!

网友B:
回复 网友E:
继电器输出的,或用接触器驱动的,你敢用PID?
ON-OFF控制也是经过计算控制输出时间的,不是到设定在断开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这样一般会用固态继电器的

网友G:
是不是设定的正负差是20

网友H:
PID自镇定下。。。或者根据温升手动调下PID。。。

网友I:
可以修正

网友J:
   没有用过此型号,网上查了欧姆龙e5cc用户手册。有三种方法实施PID调节,其中有两种情况下TUNE灯会闪/亮:AT (自动调节)或ST (自调节),这可以按手册中操作步骤关闭。第三种方法为“手动设定”,直接设定 PID 常数,对控制进行调整。该仪出厂值:P(比例带)8;I(积分时间)233;d(微分时间)40。P、I、D三个参数的设置值取决于控制要求。如果控制要求不超调,不要到170度,那P可以大些,如20,但可能升温时间会延长。有些控制要求响应快升温快,那P就小些,如1,但可能会超温多些。具体数据要现场试验,因为每套系统的热平衡不同,即使是同一系统,如要求高的,在不同温度点会分别设置不同PID参数值。

网友I:
偏差可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