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2):
变频器是自动行车小车变频 2.2KW的电机 ,在减速过程中报故障24  原因由于试图限制母线电压  变频器没有按指定的模式减速   故障频率3HZ以下  故障电压510V左右  小车两台电机 两台变频器控制 在正常运行的时候反馈电流和转速不一样  当到达定位点的时候 一台电机已经停了  但另外一台还有电流和转速  但抱闸已经抱住  如果我忽略掉这个故障 他会报过载故障  说明 已经到位了变频器还是有输出    如果是再生电压的问题导致 那么故障电压不应该是500多伏吧    在一个减速时间设置  这个时间和另外一台行车的一样  还有电机绕组也检查过了  不存在匝间短路的情况  还有接地问题  也检查了 同样的设备 同样的参数 另外一台车就正常  现在这个故障他不是每一次都报  而是偶尔。。。上一次出现这个问题是三个月之前  当时他们换了个变频器  有好转了  但现在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上次就没有找到这个根本原因  我想这里应该有很多专家  老师傅    这个问题已经困了我快一个月了  希望在这里能得到一些指点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一台小车的两台电机为何用两台变频器控制?我见过的都是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如果是用两台变频器控制,那么这两台变频器的所的有参数设置必须完全一致,且两台变频器要互相联锁,即两台变频器要互相给对方发一个运行、停止和故障的信号,以免出现一侧变频器已停止而一侧变频器还在正常运行,这样极易出现事故。楼主说的故障现象是不是与两台变频之间的联锁信号异常有关?请查看控制电路图及PLC控制梯形图,仔细分析故障原因。

楼主:
两台变频器  都是由PLC控制  一些数据也是在PLC程序里面改  但现在问题logix控制器链接的时候提示控制器处于安全状态 控制器是安全的  无法与控制器建立连接  所以有些参数改不了  比如减速时间
还有就是 像你上面说的  一台变频器已经停止  而另一台依然有输出 这种情况不是每一次都会这样  而是偶尔  从这一点上分析应该可以排除plc程序的问题吧  还有如果是再生电压导致的那么故障电压应该是在700多伏吧  但是报警信息上面是540左右  这属于正常电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台变频器 ?都是由PLC控制 ?一些数据也是在PLC程序里面改 ?但现在问题logix控制器链接的时候提示控制器处于安全状态 控制器是安全的 ?无法与控制器建立连接 ?所以有些参数改不了 ?比如减速时间
还有就是 像你上面说的 ?一台变频器已经停止 ?而另一台依然有输出 这种情况不是每一次都会这样 ?而是偶尔 ?从这一点上分析应该可以排除plc程序的问题吧 ?还有如果是再生电压导致的那么故障电压应该是在700多伏吧 ?但是报警信息上面是540左右 ?这属于正常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