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2):
在一个小厂里,偶然发现一支热电偶断丝拧一块使用,这是小施工队干的

网友A:
这样子不准了吧。

网友B:
没事,有些低档的热电偶就是拧一起的。

网友C:
热电偶就是不同金属紧密贴合在一起产生电势差,理论上绞接和焊接差不多:只是焊接稳定,绞接震动会松脱失效

网友D:
很多厂子这样做,多拧几圈,拧紧些,避免热胀冷缩松脱。精度不高时可用。

网友E:
还可以这样啊,看到热电偶一般都烧结一个小球

网友F:
如果发现偶丝断了,就接上使用。我们这也经常这么干

楼主:
没有试过,这样测量结果和焊接的结果,检测温度能差多少?

网友G:
只要接触紧密是没问题的!

网友H:
应急碰过用端子压烙铁上锡过

网友I:
这么便宜的配件也不换啊,佩服

网友J:
应急之后,最好换上新的。

网友K:
也看到过  没有头了还能够工作

楼主:
如果是重要岗位,温度检测值对质量很重要,还是不要这么干

网友L:
我们测试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M:
热偶是点接触,所以临时用没问题,就是显示可能不稳定。焊接也是点接触,因为是焊死了所以保证信号稳定。

网友N:
看测量精度要求及环境温度是可以的

网友O:
如果不是很高要求的话这样做也没事
我也这样干过
这还是结合实际情来说吧!

网友P:
不太重要的场合是能用的,有条件的话还是换了吧

网友Q(2018-03-26):
小厂子估计对这要求也不高,能用就行呗

网友R:
这个还没有有这个干过,今天又这了一招

网友S:
热电偶断后直接接用测量温度会相差好几十度了。。我以前专门试过。可以用电瓶充电器加个炭刷自己焊接一下应急使用。。

网友T:
精度要求不高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