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2):
哪位大神给说一下,我这有一套恒压供水系统三台水泵,一变频两个工频,一个变频压力低时,自动启动工频,启动工频时变频会停3 秒,工频启动了变频马上启动,就是增加工频时为什么压力下降非常大,从0.35个压能降到0.15个压,为什么

网友A:
检查单向阀有没有泄漏。

网友B:
1、止回阀关闭不严导致水倒流。2、工频虽已投入但投入的电机有可能未工作。3、用水高峰导致用水量过大。将控制系统转到手动状态,单独分别启动每一台水泵电机,观察其运行情况以确定具体的故障部位。

网友C:
"启动工频时变频会停3 秒",先停还是后停?
工艺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D:
单位的恒压供水最近 发现 总是一个泵在工作 ,还没弄清楚 是什么情况 。

网友C:
2、工频虽已投入但投入的电机有可能未工作。
会发生这样的事?

网友E:
能不能启动工频时不停变频,变频减速后启动工频,根据压力调整变频。

网友F:
能具体说明一下工艺过程吗

网友G:
除了上面大家提示的,再看看转换过程中压力信号是否真的下降了?是转换导致的波动?包括电磁干扰?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正。这句话是我表述的不完整或者是不够准确。应该为工频运行指示灯显示正常,工频运行接触器已吸合,但电机未工作。我维修多例这种情况的故障,都是在用水高峰时候,查看控制面板指示灯所有电机都是投入运行状态,但水压始终达不到设定值。经检查发现,有一台电机工频运行未工作,查看该电机的工频运行控制接触器已吸合,测量该接触器上的电压发现不正常,经查为该电机工频运行电源控制的断路器开路导致(有的为断路器脱扣、有的为电源线接触不良)。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哈哈 最低级的故障

网友H:
楼主的问题太大了,什么情况都会有发生。可能检修过程非常简单,也可能检修过程非常复杂和耗时;如果本人不是持证电工,还是花钱请专业技术人员来进行检修吧。

网友E:
这个应该算小问题吧,断路器问题一开始就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