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2):
在威纶屏上面读取PLC数值,得到123456789的数值,但是数字连续起来不太好读,我想在中间加上“,”逗号显示如《1,2345,6789》这样显示。不知道该怎么做。求解,谢谢。

网友A:
貌似不支持你说的这种显示格式;

网友B:
你可以用PLC或宏指令做,分拆成几个数据

网友C:
最简单的,在数显元件上层放几个逗号总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确实是目前来说最简单的,只是在只有三位的时候也有逗号显示,需要额外做东西来控制显隐。目前最好的方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在数显元件上层放几个逗号总会吧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E:
保留几位小数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