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2):
 有两台机修好主电路后试机的时候,发现一台显示电流为0,另一台电流为60多A,检测主板上的运放电压跟随器,输入输出为0,后级又一个电阻上拉到1.62V,好奇怪,测好机器运放输入输出为0.1V,输出也是1.64V的样子,但这台显示电流是准的,然后我就糊涂了,难道CPU采样电压还能采小数点后两位,这个线性度也太小了吧

网友A:
看CPU基准电压,有可能存储器坏?

网友B:
看到CPU取得基准电压是否一致,检查CPU的电流显示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和显示没关系,是采样信号的问题,刚刚翻到咸版主的一篇文章专门讲了这个电路,也是欧瑞的,解决了我的疑惑

网友C:
也许你测的运放,并不是电流检测处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