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的驱动波形

楼主(2017-12-22):
这两张照片是富士G7S变频器的驱动波形,机器的原始故障是无显示,修复后测到的波形就是这样的,黄色是上桥,蓝色是下桥,跟好的机器对比过,波形正常

网友A:
到底是探头问题还是示波器问题。不该有这么多的纹波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驱动电路滤波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驱动电路滤波电容的问题。
应该不是,测过正常的驱动板,波形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