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识别 系统时间

楼主(2017-12-22):
我想在DCS在班报,每个班下班时天然气流量累积(该班所用天然气)自动显示出来,我怎样才能做到识别系统时间的8点 16点 24点

网友A:
触摸屏可以用PLC的时间,PLC的时间有特殊寄存器存储的,可以读取特殊寄存器中的数据。

网友B:
不同厂家的DCS关于系统时间时钟,从手册中能够查到,有相应的地址代码

网友C(2020-07-23):
可以巧妙运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