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7-12-22):
各位老师,我看到其它老师写的程序中有这个D>D3 D5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D>D3 D5这是什么意思?

表示D3(D3、D4组成的32位)> D5(D5、D6组成的32位)

当以上条件满足的话,则执行随后的程序。

网友B:
32位数据,D3,D4 > D5,D6

网友C:
16位 32位指令搞明白

网友D:
┤D> D3 D5├,接点比较指令,相当于一个接点(触点),在条件满足时接通,可以查看手册或编程运行(仿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