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500A封闭母线槽10米总价钱。

楼主(2017-12-22):
变压器为6/0.4kv,1600kva,封闭母线槽是3500A,长度大约10米,中间5个转弯,5个搭接头,不算安装费用,总共大概需要多少钱?如图3个不同角度拍的图片。

网友A:
施耐德的
你可以看看!

网友B:
换了我。可定要求修改基建方案,这个方案不利施工和安全运行

楼主:
基本明白,谢谢提供参考。

楼主:
请问这两个方案对比,综合材料,施工,运行哪个更好。

网友C:
方案2比较适用。造价低,散热好,维护方便,维护费用低。

楼主:
方案2采用 6根 YJV3*300+1*150 动力电缆,请问YJV3*300+1*150 1kv 动力电缆单材料每米大概多少钱?

网友D:
电缆材料找有实力的商家买

网友E:
这个母线桥架除了接头就没有其余了,选择那种方案肯定是疯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方案2采用 6根 YJV3*300+1*150 动力电缆,请问YJV3*300+1*150 1kv 动力电缆单材料每米大概多少钱?
公司设立有采购部么?询价的事情都是采购部去搞定的吧,如果工程技术人员没有采购关系网,而去做采购部的询价工作,非常吃力的,正所谓术业有专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方案2采用 6根 YJV3*300+1*150 动力电缆,请问YJV3*300+1*150 1kv 动力电缆单材料每米大概多少钱?
公司设立有采购部么?询价的事情都是采购部去搞定的吧,如果工程技术人员没有采购关系网,而去做采购部的询价工作,非常吃力的,正所谓术业有专攻。
母线转弯的费用是直线段的好几倍,提出这个方案,就是超级无敌有钱啊

网友H:
方案2比较适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F:
不见得
不懂专业知识的采购买东西那是相当的费钱啊!
我见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