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2):
s7-200 自由口通信 给pc 发数据 用串口调试软件 ,plc 先下载程序 然后在开串口调试软件 串口调试软件提示com1 占用,要是先开串口软件 plc 又无法通信,我直接用pc ppi电缆,串口调试软件打开  plc无法通信   PLC先通信 串口调试软件又无法打开串口。。。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开串口软件的时候编程软件开着呢吧

楼主:
编程软件开着 就无法打从试软件开串口,关了就可以,请教怎么解决哦

楼主:
编程软件开着 就无法从试软件里开串口,关了就可以,请教怎么解决哦

网友B:
下载完程序 就要关闭编程软件
这样编程软件就不会占用串口
那么串口调试助手才可以打开串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完程序 就要关闭编程软件
这样编程软件就不会占用串口
那么串口调试助手才可以打开串口
这个是得注意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