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2):
PLC本体只有一个以太网口,没有RS232和RS485接口,这样怎么通讯?PLC是S7-1200,屏是TK6071IQ

网友A:
具体什么plc呢?不能扩展通讯模块?

楼主:
S7-12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本体只有一个以太网口,没有RS232和RS485接口,这样怎么通讯?PLC是S7-1200,屏是TK6071IQ
PLC可以扩展RS485通信口

网友C:
说实话,你再换一台带以太网口的屏,这个屏用在其他的项目。如果非得通也可以,在屏上加一个RS232转以太网的卡也可以整,但是弄不稳定,让你跑几次售后这钱就出来了。

网友D:
呵呵;选型时欠考虑;
PLC上加模块或换屏;

网友A:
加个通讯模块,还是可以的

网友E:
1200左侧专门用于加通信模块,考虑下性价比,看看是换屏还是加通信模块

网友F:
还是换屏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