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2):
最近有个设备改造,需要PLC控制八台变频器的频率!由于变频器是富士老型号E9S没有通讯功能,所以想用模拟量来控制!
 考虑造价低一些想在网上买一款通讯的模拟量模块!要求控制频率精度在0.1HZ!网上挺多的,不知道质量精度都咋样?能满足我的控制要求吗?
 有没有用过的朋友给推荐一下,提点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有个设备改造,需要PLC控制八台变频器的频率!由于变频器是富士老型号E9S没有通讯功能,所以想用模拟量来控制!
 考虑造价低一些想在网上买一款通讯的模拟量模块!要求控制频率精度在0.1HZ!网上挺多的,不知道质量精度都咋样?能满足我的控制要求吗?
 有没有用过的朋友给推荐一下,提点建议!
主要看你成本要求了?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有个设备改造,需要PLC控制八台变频器的频率!由于变频器是富士老型号E9S没有通讯功能,所以想用模拟量来控制!
 考虑造价低一些想在网上买一款通讯的模拟量模块!要求控制频率精度在0.1HZ!网上挺多的,不知道质量精度都咋样?能满足我的控制要求吗?
 有没有用过的朋友给推荐一下,提点建议!
主要看你成本要求了?可以联系我!
八路输入输出得多钱?

网友B:
环境好的地方用估计凑合

网友C:
PLC是哪一款???

网友D:
可以考虑国产的plc

网友E:
0.1hz精度,有必要这么高吗?如果要这么高就只能用通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有个设备改造,需要PLC控制八台变频器的频率!由于变频器是富士老型号E9S没有通讯功能,所以想用模拟量来控制!
 考虑造价低一些想在网上买一款通讯的模拟量模块!要求控制频率精度在0.1HZ!网上挺多的,不知道质量精度都咋样?能满足我的控制要求吗?
 有没有用过的朋友给推荐一下,提点建议!
给你发站内信了!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是哪一款???
海为PLC

网友F:
八台变频电机同步运行,一个八位的同步控制器就可以,比如上海的黎升

网友G:
直接用一个一入八出的模拟量变送器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