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的触摸屏怎么进入设置界面

楼主(2017-12-22):
网上下的说明书,按下左上角10年和按下右上左下右下。。。都进不去

楼主:
没有反应。。。

网友A:
呵呵;快20年前的老款了,触板功能是否完好?
进入用户画面的话,同时按左上 左下 右下三个角也可以进入;

网友B:
按下左上角10年
几秒就差不多了。10年太长了。哈哈

网友C:
你确定能按下10年。

网友C:
我记得是按右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