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3):
我用MODBUS主站/RTU模式,ADPRW指令指定了   从站站号   功能码    从站地址  数据   校验码    ,我发现没有指定用哪个口发送啊,我现在通道1和通道2通讯参数一模一样,我要发送一串数据帧,如何分别指定1通道还是2通道。说明书我看过了,没 有讲,或者我下错了。官网上下的

说明书上的例子,通讯参数设定完后直接用ADPRW指令,没有任何指定通道的程序

网友A:
通道1和通道2所用的特殊功能寄存器是不一样的!而且如果你是扩展了485BD、232BD、422BD后再扩展的FX3U-485ADP-MB的话,这种情况下只能用通道2来做Modbus通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设我现在有2个通道,参数我都写好了,我现在用通道2发数据,通道1放着不用先,ADPRW这个指令怎么编

楼主:
两个通道我都写好了,通道1控制5台伺服启停,通道2也控制5台伺服启停,我现在想用通道2启动5台伺服,通道1的5台不动作,怎么编呢,这么讲很清楚了吧,就是如何区别数据是从哪个通道发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我现在有2个通道,参数我都写好了,我现在用通道2发数据,通道1放着不用先,ADPRW这个指令怎么编
两个通道只有其中一个通道可以做Modbus协议,另外一个通道可以做计算机链接协议或者无协议!至于怎么区分,用特殊功能寄存器!!也就是说只有一个通道可以使用ADPRW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解了   专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解了   专业。。。。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