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3):
原理大概百度知道了,现在就是求教关于实践经验上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1 有些电机回路会用普通空开  而有些会有电机断路器。那么一般在什么情况下的电机用普通断路器,什么情况下用电机断路器呢?比如,单机功率?

2 用了电机断路器的电机回路,还需要再用一个普通断路器,两个串连在一个电机回路里一起用吗?还是,用了电机保护器的电机回路,就不用再用普通断路器了?

网友A:
基本的参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分断及接通能力,安装方式,寿命等要求都可选,基本一致。
一般说断路器,分作配电用,电机用,区域选择性保护用三大类。国内厂家一般都是前两类吧。很多要求不严格的场合可以互换。一般的功能譬如过载,短路(延时),瞬时短路等都有,只是调整的范围可能稍微有点差别。
区别:
1)马达保护断路器是专用做电动机启动用的,对应的保护譬如缺相,不平衡,堵转,反时限脱扣等等就相对更完善些,配电的断路器单磁,热磁,电子保护等也可以加,电机用断路器一般都是配电动机专用的脱扣器。
2)极数,配电前者3/4,电机用基本都是3.
3)配电断路器和电机用断路器的脱口曲线一般是不一样的,这点选择时尤其要注意。
3)考虑选择性保护,这里就不多说,太复杂我也不大懂。

用处:
1)对于电机线路而言,电机断路器下端就是接接触器或者变频,软起,热继等, 一控一基本用了电机用断路器就不需要再用其它断路器,如果是一控多,总断路器用配电即可。
2)对于配电线路而言,如果下端不直接接电机,那就是普通的配电断路器即可。

一般比较知名的的厂家选型说明书都会有分类的,根据需要选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