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3):
要新作一台设备,用到了长期堵转力矩电机,需要加热继电器吗,热继的大小怎么选

网友A:
没用过这种电机。

首先你的目的从你说的来看,虽然是用的长期堵转力矩电机,但你还是怕杜撰时间过长损坏电机?

那你首先要确定的不是选用什么样的热继,而是要确定这种电机的堵转动作特性,先了解电机的参数及性能再说。

一般热继的特性决定只能是粗略的保护,还是建议你用专用的马达保护断路器配必要的脱扣器,然后根据电机参数去设定脱扣器的参数。当然双重保护未尝不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力矩电机的特性就是堵转,自动停止,当不堵,自动开始

网友C:
力矩电机加散热风扇

网友D:
力矩电机的连续堵转电流必须要知道,而且控制在这个电流以内,加热保护也是以此设置动作阈值。

网友E:
需要安装额定电流的热保护,不要迷信可以堵转就不会烧,热保护是保护缺相时候的过流

网友F:
力矩电机堵转不会烧是电机堵转工作在最大输出转矩,但是设备需求转矩依然大于等于电机最大转矩!
力矩电机的保护电路依然需要:因为电机有可能发生匝间短路等非正常原因而电流过大,还有就是电机线路可能松脱短路等等,所以过流及短路保护是必要的!但是动作电流稍大于堵转电流即可

网友G:
感觉装了能多一层保护,电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调整。

网友H:
力矩电机主要特点是具有软的机械特性,可以堵转.不需要加热继电器,建议你装上适当的保险丝(容短管)最好.

网友I:
没有用过这种电机

网友J:
我们这里使用的力矩电机都配有测速发电机,不需要热继电器进行保护。

网友K:
要根据力矩马达厂家提供的使用手册进行选型控制部件,建议你去你公司采购员采购回来的力矩马达厂家的网站上下载硬件手册进行翻阅和了解。

网友L:
知道连续堵转电流值,准确设定过载保护值 。

网友M:
不需要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