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3):
根据公司生产需要,采购部买了300米120平方的电缆,在做铜鼻子的过程中发现非常松,所以怀疑线径不足,采用铜密度*铜截面积*长度的方式计算后的值和实际,确实相差较多。但是厂家认为是按电阻率为确定的,并不是按称重的方式,而一般工厂都没有测电阻率的设备,不好确定。想问一下大家,电缆厂家的说法对不对,国家有没有相关标准。

网友A:
简单的计算方法,你直接看看每根芯有多少根小芯,小芯用卡尺掐一下直径,算下截面积,然后乘以小芯数量,可以得出大致的芯线截面积。

电阻率你如果没有好的仪器是很难测算准确的。

你说非常松具体怎么说? 是指用了标准的铜鼻子,但发现电缆线芯塞进去很松不充实? 那你怎么确定你的铜鼻子是标准规格的呢?当然你可以你可以跟你们确定为120平方的电缆截面记作对照。

不是从正规厂家买的,多多少少都不好说,依稀记得今年西安地铁的电缆案例。

楼主:
我目前做法按120平方毫米理论算出重量,然后剪一米剥皮称重把两个数据进行对比,这个方法和国家标准比不知道是不是对应的。

网友B:
这样的问题必须要严谨,否者可能出事故,这个问题上不能省

楼主:
现在我比较关心的有没有具体的标准和方法去检测

网友C:
线径大小就是测量其直径看看是否在标准误差内
载流量就是根据其线径来的。
电阻值主要还是和材质有关系的,线径大小貌似和电阻值关系不大吧!

楼主:
电阻大小应该和材质、长度、截面积都有关系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准确的基本是没有的,只有电缆生产厂家有。

粗略的除了上面说的,你如果真要去检测,拿到生产厂家的样本。

举个例子:
3x120,YJV-0.6/1KV的铜电缆,约3.79kg/m, 3X150的4.75kg/m,3x95的3.02kg/m, 说到这你知道了吧,重量也可以粗略估算,当然要根据厂家样本,用稍微精确度高点的计量工具。

至于电阻,电阻率你想都别想。

还有一种方法,也几乎不可能,上面说的三种电缆,根据样本载流量分别为 3x120- 315A,3x95-270A,3x150-360A, 那你有办法去找对应的电机测试吗?譬如选用工作电流315A左右的电机,如果是3x95的长时间肯定发热比120的厉害了。

所以对于个人而言,粗略的办法就是从大致估算线径和重量入手, 其它我还真想不到。

网友D:
一般电缆厂所谓的国标电缆,一是按照平方数,一是按照电阻值。
保住平方数,其采用的材料没法保证。保住电阻值,平方数就不好说了。
买的不如卖的精是真理。

网友E:
卡尺测量一下计算,不是很精确。

网友F:
我也是1楼的意见,常规条件下主要是看截面积、材质则让有经验者看;有疑问或更严格一些时,则取样送检(有资质的部门)。

网友G:
不管如何,电缆厂家要是如此计较,还是另选得好

网友H:
呵呵,线耳也有国标和非标之分的,电缆自然有国标和非标之分,就算国标的电缆,你用非标的线耳也会很松的,一般状况,国标电缆配国标线耳再塞俩条芯线才能打紧线耳

网友I:
截面都不能达到遑论电阻!除非是用银子做的。

网友J:
电阻理论值是无氧铜测试标准,实际电缆都是含有杂质,也就是电阻只高不低,我不知道那个厂家居然敢说电阻合符要求——那就只有加银进去调整,但是银的价格?????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基本是没有的,只有电缆生产厂家有。

粗略的除了上面说的,你如果真要去检测,拿到生产厂家的样本。

举个例子:
3x120,YJV-0.6/1KV的铜电缆,约3.79kg/m, 3X150的4.75kg/m,3x95的3.02kg/m, 说到这你知道了吧,重量也可以粗略估算,当然要根据厂家样本,用稍微精确度高点的计量工具。

至于电阻,电阻率你想都别想。

还有一种方法,也几乎不可能,上面说的三种电缆,根据样本载流量分别为 3x120- 315A,3x95-270A,3x150-360A, 那你有办法去找对应的电机测试吗?譬如选用工作电流315A左右的电机,如果是3x95的长时间肯定发热比120的厉害了。

所以对于个人而言,粗略的办法就是从大致估算线径和重量入手, 其它我还真想不到。
对呀,可以跟供应商索取电缆厂家 的标准测量数据,实际测量与之相比较 。

网友L:
只能用卡尺估一下,或者买时和商家说好,不要亏方线。

网友M:
卡尺测量,这个厂家肯定不是正规的厂家。就好比我们买铜线,就分亮铜和不亮铜。不亮铜就是黑桌房

网友N:
国标电缆导体电阻是GB/T3048-2007-4标准计算的,检测的结果在标准规定范围内就是合格产品。

网友O:
线径当然要满足标示线径,还有铜芯材质等等均需要符合国标及汗液标准。

楼主:
看来还是重量还是最方便。有空再仔细看看GB/T3048-2007-4

网友K:
即使是按电阻率计算 ,也是有标准 可查的。

网友P:
我们另外一个厂区选用的是185的电缆,当时就是用185的铜鼻子大,使用150的铜鼻子正好,找电缆厂家,他们说电缆合格

楼主:
回复 网友P:
后来怎么处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们另外一个厂区选用的是185的电缆,当时就是用185的铜鼻子大,使用150的铜鼻子正好,找电缆厂家,他们说电缆合格
后来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P:
回复 楼主:
不了了之,还是使用的这些电缆,后续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Q:
电缆线径问题,很难解决争议,尤其是买到之后的,要么买之前先测量,要么就找正规渠道买口碑好的品牌的。

网友R:
有标准可查

网友S:
现在电缆有厂标与国标之分,经销商大多数卖的电缆是厂标电缆,国标的电缆长度与平方都较足够,厂标电缆就差的多了,平方不足,长度不够是正常现象。

网友R:
算下截面积

网友T:
首先问厂方是否符合国标,再用千分卡测一芯直径,然后算出截面积,乘总芯数就是线截面积。

楼主:
按这种测法,肯定到不了标准

网友U:
根据楼主描述“在做铜鼻子的过程中发现非常松,所以怀疑线径不足”,楼主应该是怀疑电缆的线芯的截面积偏小,不符合标准。
然后楼主“采用铜密度*铜截面积*长度的方式计算后的值和实际,确实相差较多”,这个方法计算的话,那猜测:
1、楼主买的电缆除了线芯外,应该只有外面薄薄的一层塑料层保护,即电缆的额定电压是220V或者380V。排除中、高电压等级电缆的可能性。
2、此计算方法未考虑外层的重量,计算值会小于实际重量。

然后回到楼主的问题,想验证电缆是不是标准的,线芯有没有足量,那么先需要了解一个知识,即电缆的规格所代表的含义。举个例子,即120mm2和300mm2的电缆除了粗细不一样意外,还有什么区别?
首先,需要知道电缆规格代表的含义,即120mm2表示什么?120mm2是表示电缆横切面,电缆线芯的截面积之和,等于120mm2,其他规格亦然。
其次,同一电压等级的电缆,根据国家标准,其绝缘厚度是一样的,例如8.7/15kV交联聚乙烯电缆的绝缘层厚度为4.5mm,而外护套(即楼主买的电缆外面的塑料层)的厚度,是随规格的增大而缓慢增大的。
在了解电缆规格的含义和外径大小不一的原因后,那要验证楼主买的120mm2的电缆是否足斤足两就变得简单了!
第一步,数清电缆线芯数,即电缆的线芯由多少根单根的铜线组成,假设为N;
第二步,剥出单根线芯,用游标卡尺量其外径,记录,然后取其他根线芯进行测量,取5~10根单独的线芯测量外径并求平均值,假设为D;
第三步,计算截面积S=N*π*(D/2)*(D/2)(因为不能显示平方数,为避免误会,就直接相乘了),一般计算下来,S会略小于标称截面积,即S会略小于120mm2,大概在115~120之间。

网友U: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比较关心的有没有具体的标准和方法去检测

楼主,1楼讲的很详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