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组态王简单的问题,组态王能控制PLC程序的起停吗

楼主(2017-12-23):
才开始学习组态王,我做了一个台达PLC,简单的电动机的起停控制。
X0 是启动 X1 是停止 Y0 电动机输出。
下面是组态王的一些变量和画面的设置,就是点击启动,电动机能启动,点击停止按钮,电动机能够停止。
可是现在按钮根本不能控制起停。是不是组态王只能用来显示PLC的I O变量以及一些变量的数据,而不通控制。
我直接把PLC的输入端X0启动,Y0灯亮。组态王设置的指示灯可以变色,说明组态王和PLC联机是成功的,组态王也确实能够显示Y0的值

网友A:
正常用m0等

网友B:
数字量输入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B:
组态王里做两个按钮,功能分别是按1松0,分别对应M0和M1即可!

网友C:
按楼上的就行。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按照你们说的用M 成功了
还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 Y 应该用读写 还是只读,M0 是不是必须用读写
读写 只读 只写 一般应该怎样设置呢。有没有规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按照你们说的用M 成功了
还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 Y 应该用读写 还是只读,M0 是不是必须用读写
读写 只读 只写 一般应该怎样设置呢。有没有规律
Y,可读可写!
M,可读可写!
X,只读!
一般是这样!

网友D(2019-03-01):
在组态王里边选的哪个

网友D:
求教详细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