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3):
我市一个污水处理厂,一台丹佛斯变频器,上电时故障乱报,开一次报一个内容,分别是过压,过流,过载!很难判断故障区域!旁边就有一台相同的变频器正用着。当时我判断是负载过重!因为污水里面有量的碎纸、塑料膜、污泥等。很难免将泵堵塞!那么,我只是判断,并没有把握!我建议把负载倒到旁边的变频器上一试!可人家不干!问我能不能把这台变频器弄出故障?要是出了问题,可是掉脑袋的!(因为污水处理厂是重要单位,市长特别关注)。一下把我问卡壳了!我说我不敢保证!结果就一托再托!一个星期过去了,大家查资料、设置参数。都没见效!只因为报的故障不一致!
后来我们找了一位同行,自称修了20年丹佛斯变频器。他到这也有点蒙,因为报的故障不一致!最后同意了我的看法!污水厂的人听说是修了20年丹佛斯变频器,这个让他们产生了信任。不过还是没有让我们用旁边的变频器一试!最后决定:用大吊车提出潜水泵检查!(百来米深,很麻烦)。经过把污水潜水泵用吊车提上来一看:哇噻!潜水泵波轮的底部赛满了由碎纸、污泥混合成的硬饼子!清理干净,恢复池底!故障排除了!
可见,修变频器看给哪修,给重要单位修真是很麻烦呀!污水浓稠度很大,才引起我对负载过重的思路!如果用旁边的正工作的变频器一试,如果报警故障一致,早就完活了嘛!

网友A:
可是负荷重也不应该乱跳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是,但是这台变频器就这样乱报!所以,故障判断就不果断了!

网友B:
乱跳故障报警  无从下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是,所以,很难判断的。

网友C:
好经验,经验是如何产生的呢,就是这么来的。排除法是个好办法,自信是根本,分析是手段,肚里有货是基础,三点不能缺其一。

网友D:
其实你可以向客户表明,变频器乱报故障,一是变频器不稳定,需要主板保养清洗,确保变频器正常,二是保养变频器后还是报故障就是电机或管道问题。问题解释清楚了,客户也会支持你的处理方式

网友E:
负载有问题过流到是正常,过载也有可能,要说过压我实在理解不了,要说变频器一点事都没有,我觉得够呛,可有时候故障就是千奇百怪,远超人的想象。

网友C:
沟通是一门艺术,沟通第一,技术第二。良好的沟通,是维修工作的基石,客户对你的认可与信任以及客户对设备运行情况的正确反馈或反映,是你维修工作进行下去的动力,将有益于故障的快速 准确的排除。

网友F:
楼主辛苦了!感谢分享!建议管理员加精!

网友G:
楼主随着使用场合能及时的结合工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佩服

网友H:
排除法确实很好,但有时确实条件不满足,例如,没有替代的东西,只能难上加难了!

网友I:
说明现场的经验很重要啊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其实,就因为故障码乱报,很难自信!也就是说试一回机,就换一个报敬码。每次都不同。旁边就有一个现成的正在工作的就是不让试。市级管理的企业他们确实是怕掉脑袋!

网友J:
既然是市级重要单位,那可以做个备用变频呀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可是他们不备。我们维修有了这两个条件:一是备用机,二是从旁边相同的机试验,那弯路就少走多了。事半功倍!

网友K:
回复 网友D:
请问变频器怎么清洗保养?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变频器保养,时常用吹尘机清理一下撒热片的灰尘!变频器上面一定不要乱放一些书报,杯子等。时间久了,有停机的机会打开变频器的前盖,吹吹电路板上的灰尘。如果长时间不用,要每月上一小时左右电。如果长时间没上过电,不能拿起来就用!要用调压器慢慢上电,直到调整到额定电压。空机运行一小时!
周围环境要没有灰尘,防水、通风!工频电压要稳定,输入电压保持340至420V之间为宜!正负10%。
直流母线电压应该是额定交流电压X1.414.允许正负10%(380X1.414=537.32 中间值;下限值=340X1.414=480.76;   上限值:420X1.414=593.88V)

最好是让变频器工作在中间值,因为长期处在允许范围电压的边沿,对变频器寿命来讲不是好事!变电室是能电压调档的。
变频器的用电线路上不要接波动较大的电力线路上,改改线路。长期稳定工作的变频器中小功率的要与频频起动的大变频品线路分开设计!  输入输出电缆过长要加输入电抗器和输出电抗器(百米以上)。
防止变频器过热,周围环境在负10至正40度为宜!
防尘、防水、防震动、防动物、防腐蚀。

网友L:
变频器故障乱报警最麻烦,很难确定问题所在?主要是它跟程序编写的设计有很大关系,报警做得越细报警就越多。能在复杂的报警中清醒的找到问题就是实力。

网友M:
现场的经验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请问变频器怎么清洗保养?
在使用环境比较恶劣的环境,有时候会出现误报故障,可以把主板拆下来用无水酒精或线路板清洗液清洗

网友C:
报过压是有可能的,因为水泵时通是不通,又有堵转发生,变频器输出频率与水泵实际转速有可能不同步,因为淤堵物使阻力加大,让水泵叶轮受阻,转速降低,此是变频器产生过压的根本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学习了。

网友N:
就算是出问题也不能这么报啊?

网友C:
回复24楼,在变频器 是正常的情况下【变频器好的】,报故障就是由负载原因产生的,此案例负载情况复杂,而且是随机变化的,所以故障原因也可能是变化的,这与变频器报故障的机理及运放比较电路有关,因为基准电压可能不一样,所以就有可能报过载 过流 过压等。水泵时通时不通,时堵时不堵,有时水流大有时水流小,有时堵转,比如堵转就可以造成变频器过流 过载,变频器输出频率与水泵实际转速不同步也可造成过流 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