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3):
有些客户买变频器是为了省电,那么变频器真的省电吗?这个问题好像早有争论!
对于家用空调,大家都觉得变频器这个美名,为了这个动心。现在的变频空调设有自动感温功能,可能会省电。假设相同环境下,同时开一天,可能还是变频空调省电。要是都频频起动,好像应该工频空调省电!因为变频器的起动电流较大!
工业上用呢?解决了交流电机调速的一大问题,而且设置丰富,功能多!如果购买变频器仅仅是为了省电,我想是不对的。那么,降低频率是能省电,但也得看看工作需要。你仅为了省电,降低了运行速度,是不是生产率划算呢?
变频器特点是改变了电压的同时,也同步改变了频率!所以能耗小!低数时也有劲!变频器同时有加减速功能,这给大负荷提供了方便!不是一开车就是猛劲!也就免去了星三角起动。有些拉丝厂,为了提高效益,都调到50HZ工作,那样的话,拉丝质量是不行的。变频器的功能要利用好,根据负荷适当调整速度,使产品达到最佳质量!再比如:我们打字,有人爱用拼音,有人爱用五笔。其实我觉得还是五笔快,怎么恒量呢?就找两个高手打字员,常其打字的。准保是五笔快,不能找两个爱好者比赛,因为他们的打字用的不一定很多。所以,变频器不是为了省电,而是变了工作质量的需求1以上是我个人的浅见,大家批评指证

网友A:
就找两个高手打字员,常其打字的。准保是五笔快

持有一级打字员证书的我表示这个结论大概在10年前或者在我取得证书的1995年恐怕是可以这样说的,现在拼音都是整句输入,加上常用词典库………………

比较变频器是否省电当然是建立在效率相同,工频与变频之间的比较,不在同一基础上的比较有何意义。

10年前谈变频器当然谈省电,因为大多数人恐怕变频器是啥都不知道,现在大家看得多了,自然知道为啥要用变频器,例如变频器的定位控制,用来替换伺服可以省钱。

网友B:
因为原来设备电机选型高的安全系数,使变频器“节能”有了最初用武之地呢。

网友C:
哈哈 这位的比较限定条件有意思嘛,好既 然限定条件,恒压供水这个那个省点?

网友D:
呵呵;20年前讨论这个还有点意义;

网友E:
我们这主要使用变频,没有考虑节能,主要考虑调速及对电网的影响。变频器发展是趋势

网友F:
这个要看负荷率的吧,满负荷工况肯定不省电

网友G:
变频器的发明者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为了解决交流调速的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竟然还能用来搞节能控制。不过话说回来,变频调速是主要市场应用,而节能改造则是细分市场的需求。就像英特尔公司的至强处理器芯片一样,能商用,也能家用,问题只是成本的问题而已。

网友H:
短时间节能效果有限,长时间节能效果明显

网友I:
能提高效率,能降低自身损耗,就节能。变频器用于不用自己做个比较,就知道了。节能否与现场实际条件密切相关。

网友J:
是否节能与工况有关

网友K:
跟工况有很大关机。大马拉小车时变频省,长时间工频运转几乎却别不大。

网友L:
感觉用变频器主要不是为了省电,便于控制速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用变频器主要不是为了省电,便于控制速度 。
我也这么认为,变频器如果是为了节能为主要目的那是错误的想法。关键是它的用途广范!功能多。工作方便。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看负荷率的吧,满负荷工况肯定不省电
这个工况才是关键!
个人觉得变频空调的优势是温度控制的比较精确,舒适性好,至于省电,俺觉得不太可能。压缩机低速运行时效率应该高不了吧。

网友N:
使用变频器是否节电要看现场情况,有些场合用了变频器也不会省电,而有些场合用变频你想不省电都不可能。
简而言之,就是原有设备速度偏高,存在浪费,此时用变频后就能省电,比如说:风机、水泵等。

网友B:
变频器是否能节能,节能所能达到的效果 ,应理解 为相对 的,看你把它放到什么位置 看。

网友O:
只要有推广节能的上门,一律要求相同负载下装表实测。

网友P:
节能与工况有关

网友Q:
空调(变频)省电,在于其是无刷永磁电机,不需要励磁电流。

网友I:
现在如果讨论变频器控制是不是节能,已经不是泛泛所指的了。一般会找一个实际的项目作为示例,展开讨论和交流。

现在的交流传动控制技术,用变频器大家更关注的是控制工艺,控制方法,减小启动冲击,平滑调速等方面,很少有人会关注它的节能问题。只有在大型的风机泵类项目里,大家才会关注它的节能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了项目的投资回报问题。

网友R:
回复 网友M:
广告说一晚一度,其实是少写了一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