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3):
西门子6ES70变频器启动时干扰为啥大,怎么解决启动时的干扰?

网友A:
6se70安装布线是有要求的。输入的电抗器有吗?输出的电缆线是4颗线吗?三颗电机电源线一颗PE线直接连接变频器的输出PE端子上。另外4颗电缆线要接金属屏蔽,屏蔽两端要接各自的金属外壳上。这些都做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