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3):
本人最近再做一台切割机,要求是当牵引机拉制品,当编码器计长到设定长度时切割机进行追锯,主要功能就是在切割过程中实现切割机与制品移动的同步。
机械部分的是伺服驱动器控制滚珠丝杠来拉动切割平台,用的是台达B2系列的伺服驱动器,目前有两种方案|
1:编码器计长到了以后,通过PLC输出脉冲来控制伺服驱动器,但是程序算法可能比较烦一点,要对增量式编码器输出的脉冲速度进行计算转换,目前卡在这,不知道增量式脉冲的速度怎么去计算
2:直接把编码器信号接入伺服驱动器,当计长到了以后,PLC给伺服驱动器使能信号,从而进行切割,缺点就是编码器的脉冲数较少,对于精度上可能不是很好
  今天跟一位资深经验的技术讨论可以电子凸轮来做,由于本人技术有限,就不考虑那种方案了,特此在这请教各位大神出出主意,或者还有没有更简单方便的方案

楼主:
或者指教下如何对增量式编码器发出的脉冲来算速度,或者是用牵引线速度来控制伺服驱动器(这个精度应该不是很高)

网友A:
理论同步很难做到,我们都是抱住切割材料自由移行,切割完以后释放材料高速返回等待点

网友B:
距离短可以用光栅尺

网友C:
这是追剪,运动控制型PLC有这个功能。但是并不容易用

网友D:
就是追剪,不知道你线速度和精度有什么要求,要求高台达不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之前用的也是压住制品,然后实现同步,现在想做类似飞锯,追锯这样的设备,如果切割刀片能够以牵引速度同步移动的话,就可以实现了,问题就是这个速度如何去计算,计长是通过增量式编码器去计长的,如果可以算出编码器发送脉冲的线速度,就可以通过转换计算,把这个速度给伺服驱动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关键就是这个线速度如何转换成给定伺服的速度,我想用计长编码器的速度去计算转换,然后把它给伺服驱动器,问题是编码器的速度如何去计算。
难道要对高速计数器进行1秒定时,然后把计时后的减去计时前的来算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就是普通的晶体管PLC,其实相差不是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方案已经定好了,改的话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