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3):
热泵房用的一潜水泵22KW,距离泵房配电柜260米,
供电电压在420V时,电流是正常的42A
供电电压在390V时,电流是39A,偏大。
260米的线压降大概在25V~30V。

请教一下,此潜水泵能长期在39A偏大电流情况下工作吗?

网友A:
能,但是对电机不太好

网友B:
电机电流偏大短时是可以的,长期运行可以把负载关小一点,让它满负荷好了

网友C:
电流偏大不好

网友D:
22kW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呢?没超额定电流就没事,但线路损耗会给线发热带来问题。所以连续工作,线损发热问题要注意。

网友E:
我弄不懂:42A是正常,39A电机还负载不了,什么道理??
因为我看你的频率是50Hz恒定的,也就是电机转速基本恒定,出水量恒定,理论上电机散热恒定,42A发热更大都能够正常,39A难道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49A,比正常的电流大了5~7A ,谢谢指正。

网友F:
肯定不行,长期运行会烧电机。和线损有关,适当调节阀门(关小点)以降低负载。

网友G:
你这个是潜水泵,放入水中,散热应该没问题,电缆要是没问题,应该可以使用。但最好还是在额定电流下运行

网友H:
长期是多久,感觉这个电流太高了,
恐怕不能长期运行。

网友I:
比额定电流大4,5安应该正常,再说冷却效果很好,可以运行。

网友J:
22KW电机额定电流在44安培,此电动机应该采用降压启动,运行过程中可以用钳型电流表监控三相电流,在允许范围内是没问题的,电机的电流大小还取决于负载大小...

网友K:
这个电流正常

网友L:
水泵马达额定电压是多少?420V?还是400V?一般马达供电电压要求为额定电压-5%至10%,如果额定是420V,压降30V其实是超过-5%。短期运行没有问题,若长时间运行电机散热会有问题,大幅度影响马达寿命。

网友M:
390V电流39A有问题》??
没整明白
你电机铭牌上额定电流多少??

网友N:
25~30V 压降有点大,电缆如果3x10及以上,长期使用问题不大。 电机你的看看额定电流,超过了长期使用肯定不行。

网友O:
长期稳定运行需在电机的额定 电流下 ,由于 是水泵,估计散热应该可以 。

网友P:
稍微调小一点出水流量试试电流能不能降下来。

网友P:
390伏是就低测量的电压还是供电端的电压?

网友Q:
你电机420v的时候电流42A,你电压390v的时候电流只有39A,你是有的变频控制还是你把出水阀关小了要不然,我还真的不知道你的怎么来的

网友R(2019-01-29):
做一个末端补偿效果能好点。

网友S:
如果长时间超额定电流(也就是过载)运行,将会导致电机因过载发热烧坏。散热良好的情况下偶尔短时间过载运行应该问题不大。建议改善供电质量或者加粗供电线缆、降低潜水泵扬程、出水量等方法解决电机过流。

网友T(2019-03-16):
距离过远导致压降过大,电流自然升高,如果供电电压无法改变,只能从电源线线径入手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49A,比正常的电流大了5~7A ,谢谢指正。
那么正常电流是44-42A,现在39A,你说能不能长期运行?

网友R:
引用 网友U: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49A,比正常的电流大了5~7A ,谢谢指正。
那么正常电流是44-42A,现在39A,你说能不能长期运行?
仔细翻阅楼主笔误已经更正是49安,潜水电机实际工作大电流普遍大于额定电流。这是正常的。把出水口稍微减少点。应该没问题,电流要是平衡,另外你的电流表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