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瘫痪的预防和处理

楼主(2017-12-23):
今天在处理一台abb变频器3.5千瓦。报F000l故障,一共4台同型号用总线方式在DCS控制启停。报故障这台是在最后一个站的。当时把变频器电源关了想拆下来试,l/O线没开始拆通讯口线也没拔出来,这时出问题了DCS控制的两个泵反复启停,管道声音异响,Dcs监控画面不停闪动,两台90千瓦磨机自动停机卡住。

楼主:
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难道是这个变频器是终端,当终端通讯端口拔出来会造成bcs运行数据丢失吗?之前这变频器也经常断电,也没这种现象,现在我都不敢动这变频器了。

楼主:
想问问大家DCS虽然好,但如果遇上这种情况如何预防,紧急处理有什么好的经验,这要在化工,和钢厂可是大事故。系统是西门子400的。

网友A:
请问你确认在关掉这个变频后出问题么,期间是否还有其他的关联事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在处理一台abb变频器3.5千瓦。报F000l故障,一共4台同型号用总线方式在DCS控制启停。报故障这台是在最后一个站的。当时把变频器电源关了想拆下来试,l/O线没开始拆通讯口线也没拔出来,这时出问题了DCS控制的两个泵反复启停,管道声音异响,Dcs监控画面不停闪动,两台90千瓦磨机自动停机卡住。
首先,确认是人为的操作(操作站电脑),还是系统自动操作。如果是系统自动操作,比较麻烦,需要调取控制这两个泵的程序进行研究。

楼主:
在几天前另一个电工也因为碰到那个电柜出现过这种情况,有人分析说因为这是终端,这变频器通讯口拔出来dsc就看不到这四台机电流,从而造成这种情况,前三台可以把通讯口拔出来。

网友C:
+会不会因为这个是终端影响整个网络,如果是profibus 网络,可以把倒数第二个地址的DP头设为末端,可以试一试。

网友D:
同意6L,应该更控制网络及相关组态有关。

网友E:
应该是站点报警了吧,拆除了末端,导致总线不稳定,故障发生!应该注意末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