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3):
手头有一台禾川SV-X3E的驱动器,请问改哪个参数可以让伺服上电就直接使能的

网友A:
找下参数,应该有个JOG的选项,设定好转速,就可以用操作点动面板运行。。

网友B:
这个品牌用的人应该比较少,找下它驱动器手册,手册里会有说明的。

网友C(2018-06-06):
伺服使能接哪里?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d=addon_promotion&tid=1433952&uid=94117
来自:www.5iMX.com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