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4):
更换了开关管,3844,两个1欧姆电阻和那个640欧色环电阻(按色环读应该是640,没有一样阻值的电阻换,并了几个电阻并到600欧顶用),换了之后通电有显示了,但一插上原装风扇就“打嗝”,风扇是好的,不插风扇或者接普通的低速风扇都正常。是因为更换的色环电阻阻值有偏差还是还有其他故障点?

网友A:
带载能力差,过流保护动作了,变频器的功率?电源电路不一样,过流保护电阻可能大了。

网友B:
电流采样电阻换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载能力差,过流保护动作了,变频器的功率?电源电路不一样,过流保护电阻可能大了。
功率7.5KW,采样电阻烧了,经辨认是两个1欧的贴片并联,我换的是两1欧金属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采样电阻换小试试
原来是两个1欧姆贴片电阻并联,我试过并三个1欧金属膜电阻也没用

楼主:
解决了,把两个1欧姆的金属膜电阻拆掉,换两个旧的1.5欧姆贴片上去(没找到1欧的贴片),通电就正常了,风扇转起来了。是因为什么因素影响?

网友C:
那色环电阻应该是不对

网友D:
呵呵,估计是看错色环吧

网友E:
同意一楼的说法,我以前修过一个台达的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把电流检测电阻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