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4):
如图所示,五月份安装的软件,断断续续出现这样的毛病,开始卸载重新安装之后就好了,现在完全就不行了,这样的情况根本无法使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脑的配置不够,
换台配置高点的电脑安装试试。

网友B:
估计需要重新安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