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4):
潜水泵离泵房太远,200多米,压降太多,电站的说可以加个什么补偿器。
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在哪儿能买到,有图片吗?
这办法可靠吗?

网友A:
你可以加大线的平方,补偿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网友B:
1、加粗供电导线截面积(效果好,烧钱多)。
2、加就地补偿电力电容器(效果不大,烧钱少)。
3、加装就地高精度稳压器(效果好,烧钱多)。

导线远距离传输电能产生的线路损耗,一直是世界性的顶级难题(所以科学家研发出超导体电力传输技术就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所以您不要抱太大希望,科学家都搞不定的难题,一个电站的技术建议就能轻易解决么?那么这个世界性顶级难题也太垃圾一点了吧。

网友C:
   看来加粗电缆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D:
线径适当放大1-2级就OK了。当然这说的是小容量电机直接启动方式。如果是大电机+变频器又另当别论。

网友E:
压降大,加大面积效果不错。

楼主:
这么说电站建议的加装功率补偿没戏了!?????

网友F:
首先你设备的额定电流多大?

如果启动过程不存在问题,我不觉得能有多大影响。
380VAC,200米我不觉得能有多大压降,如果选的电缆符合设备工作没问题(考虑设备是否存在过载运行,电缆敷设条件,温度条件等)。

常规的计算方式:三相: R20*K*2L*Ie*(1/V)*δ*(√3/2)*100%

               单相: 相对于三相,去掉(√3/2)

               直流:现对于单相,去掉(√3/2)和δ

R20:20摄氏度时的直流电阻;
K:温度修正系数;考虑45摄氏度,修正系数K=1.26左右。
L:电缆长度
Ie:工作电流
V:工作电压
δ:电缆的压降系数,由功率因数及电阻率决定(一般范围是从下限功率因素 到 1 之间)。

我给你算算,如果电流是300A,功率因数0.8,即使δ按照1 算,用3x150电缆,电阻率0.124欧/km,压降约为 0.124*1.26*0.4*300* (1/380)*1*(1.732/2)*100%  约为4.3%。

国家标准5%. 如果用 3x185电缆,0.124换成0.099,约为3.4%.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加粗供电导线截面积(效果好,烧钱多)。
2、加就地补偿电力电容器(效果不大,烧钱少)。
3、加装就地高精度稳压器(效果好,烧钱多)。

导线远距离传输电能产生的线路损耗,一直是世界性的顶级难题(所以科学家研发出超导体电力传输技术就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所以您不要抱太大希望,科学家都搞不定的难题,一个电站的技术建议就能轻易解决么?那么这个世界性顶级难题也太垃圾一点了吧。

22KW的顶多3x16的电缆,你即使用3x6换成3x10的又有几钱?一米能多3元就不错了, 260米也就是多了个不到800元,你加个电力补偿器看看?

网友G:
加就地补偿电力电容器,我们有用过,会有一点效果。

网友H:
2楼提出的三种方案,楼主应该根据现有条件 权衡一下,看哪种方案更为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