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4):
求助!下面图中怎么改

楼主:
其中AND P_1min报错·不知怎么改?新手·

网友A:
windows自带画图就能改。

网友B:
AND是数字量指令,后面改为实际输入点或M点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中AND P_1min报错·不知怎么改?新手·
为什么报错,考虑过吗
报上PLC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