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4):
大家习惯用哪一款上位机软件?WINCC、RSVIEW、INTOUCH。。。。。。

网友A:
RSVIEW已作古,正版的不能看习惯,盗版的才看习惯。大公司不能看习惯,小公司才看习惯

网友B:
我们单位一直在用VB或VB.NET自己编操作系统软件。如果是调试变频器,我喜欢用西门子的STARTER软件。

网友C:
组态软件?竟然没有国产牌在内,差评

网友D:
以前用mcgs,现在也不更新了。偶尔用用wincc。

网友E:
我们这里都是wincc居多,intouch少

网友F:
一般看需要,估计WINCC、组态王这类还是用得比较多的。

网友G:
公司自己写

网友H:
WINCC用的多,MCGS也不少。组态王一台。

网友I:
西门子的STARTER

网友J:
我见过的WINCC用得很多 。

网友K:
九思易的易控软件

网友L:
回复 网友H:
小项目,一个触摸屏就搞定了。组态用的少。

网友M:
用过组态王和webaccess,一个简单,一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