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4):
主站程序怎么呼叫从站 手册上的ADPRW指令是否就是呼叫从站读取或者写入从站上的数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站程序怎么呼叫从站 手册上的ADPRW指令是否就是呼叫从站读取或者写入从站上的数据呢?
FX3S、FX3G、FX3U等系列PLC扩展FX3U-485ADP-MB模块后,即可使用ADPRW指令做Modbus主站(RTU或者ASCII方式)和其他支持Modbus从站设备进行串口通信!当然!上述PLC扩展FX3U-485ADP-MB模块后,亦可做Modbus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上有地方没理解  第一步设定好主站的通讯格式 adprw指令就是用来起到什么时候读取 写入从站的作用嘛  还有 一个程序中主从站的通讯格式都要写的吧 比如我现在要把plc做主站 变频器 或者编码器 做从站 读取编码器或者 给变频器写入频率改怎么做呀 想请教下 前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有地方没理解  第一步设定好主站的通讯格式 adprw指令就是用来起到什么时候读取 写入从站的作用嘛  还有 一个程序中主从站的通讯格式都要写的吧 比如我现在要把plc做主站 变频器 或者编码器 做从站 读取编码器或者 给变频器写入频率改怎么做呀 想请教下 前辈!
手册中其实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范例!你好好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有地方没理解  第一步设定好主站的通讯格式 adprw指令就是用来起到什么时候读取 写入从站的作用嘛  还有 一个程序中主从站的通讯格式都要写的吧 比如我现在要把plc做主站 变频器 或者编码器 做从站 读取编码器或者 给变频器写入频率改怎么做呀 想请教下 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我好像有点头绪了  最后发的写入那段 举个例子 如果是变频器通讯的话 d10开始就是哪些对应的地址什么的么  如果我要控制变频器2其中2个参数 那么我写入的点数要写2个吧。。。←这是我个人的理解0 0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还想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