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寻址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12-24):
间接寻址是什么意思,干什么用的

网友A:
间接寻址的意思就是:
你老板跟你说,你去楼上左起第三间房间拿点东西给老板娘送过去。
你跟老板说,第三间是哪一间?
老板跟你说,就是从左边开始数第三间。
你跟老板说,具体的门牌号码是多少,我要直接地址你不要跟我说什么间接地址。
你老板说,滚,蠢货,连这点小事都搞不清。

楼主:
语句表程序怎么理解

网友B:
觉得那个教材说得已经很清楚 了。

楼主:
你好老师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C:
一楼已说清楚了,直接地址就如门牌号,间接地址就是告诉你怎么走找到。

网友D:
直接寻址就是T3
间接寻址就是T(MW8),而MW8里的值为3,所以指针也就指向了T 3
间接寻址的好处就是改变了MW8里的值,也就改变了地址,所以叫间接寻址
如果MW8为4,那么指针就指向了T 4,这样说应该明白了吧,大学生?

楼主:
谢谢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