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4):
手上有一个小设备,就一个油缸,由于这个油缸在操作的时候是拿在手上的。所以要求操作方便简单。
于是我就想用一个开关来实现开机和急停并返回。很久很久没有点做过继电器电路,想了半天才想出个名堂来,做又做了大半天,总算是弄好了。
上个电路图吧,很多人不是说要单按钮启停么?我就来这么一个,有时候这些电路还真用得上。一个电路方法千万种,也许我做的并不完美,但功能是达到了。

楼主:
KA4是后面加上去的,开始做的时候把KT1的触点画多了一个,在装线的时候才发现,所以就加了一个KA4,于是有了二个线号23、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KA4是后面加上去的,开始做的时候把KT1的触点画多了一个,在装线的时候才发现,所以就加了一个KA4,于是有了二个线号23、25.
呵呵,这等错误必是没有用专用软件的原因表情,比如EPLAN

网友B:
可以用个最小单片机系统加个继电器模块

网友C:
这个做得很好。

网友D:
现在设计继电器的电路,可能要难得多,因为使用得少了;触点数量一时疏忽,应当也是不常用的原因。

网友E:
现在看到这种电路就脑袋疼

网友F:
元件有点多,还要时间继电器。

网友G:
可以做个单片机+继电器搞定。

一个8角STC15F104W,1块钱搞定。

加上外围。。。50块随便搞定。

网友H:
国产工控板应该在考虑范围吧,毕竟去搭建电路接线的时间成本是不少的,在成本上也没有优势

网友I:
回复 网友G:
如果楼主不考虑变成的话,可以用555做也行

网友J:
继电器这样来处理,学习中

网友K:
吴工,油缸拿在手上,顶得住?

网友L:
要时间继电器

网友M:
不要行程开关?是靠油压开关来判断油缸位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