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5):
给PLC一个触发信号,驱动伺服送料运行一断距离(伺服驱动滚动轴)。
原理就是如此简单。
然而有几点要求
1,触发频率非常高,一分钟130次。
2,触发后伺服运行时间非常短,只能在0.15秒以内完成动作。
3,运行精度非常高,要求直线精度在0.02以下。
请问老师们,可否达到这种要求?直接用PLSY输出驱动信号能否完成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这位师傅为何如此说?

网友B:
你都没说这个一定距离是多大?一米?一毫米?能一样吗?

网友C:
一堆未知数,然后就给一个伺服 的已知条件,楼主也是很厉害的

网友D:
如果看了楼上二位的回复还不能理解1楼的说法,那就是脑子里缺少什么了

网友E:
时间这么短,你自己根据PLC的是大脉冲频率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网友F:
这个案例估计做机械的脑袋有点大,电气可以做

网友G:
想知道你的机械结构是啥样的

网友H:
除非专业高速运动控制卡,PLC就洗洗睡了

网友E:
你就根据PLC最大发送频率,在0.15秒的时间能发出多少个脉冲,大概就能算出来了。还要考虑惯量和加减速时间

网友I:
可以参考模切机控制原理,伺服送料一分钟达到150次左右。

网友J:
想法是好的,但理论上有难度 。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问有案例资料吗?谢谢

网友K:
PLC够呛,自已算下,每分钟130次相当每秒2次,你再算一下每次伺服输出多少脉冲,脉冲速率是多少;

网友L:
想做一体简单两轴控制器程序谁会写,做 微信号……ljs16803

网友M:
专用高速脉冲PLC,0.15S走不了多少距离的,搞机械的想杀你的心思都会有

网友N:
好像脉冲输出普通PLC 是100K吧
机械惯性之类的,估计普通PLC搞不好哦~

具体动作 硬件该说下,最近学定位,感觉挺好玩的

楼主(2018-01-26):
回复 网友N:
可以加微信探讨一下吗?